求90度翻转结构,越简单越好,尽量节约成本,谢谢大神们!

楼主(2018-06-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气缸啊

网友(点评):
气缸还得加气泵吧,可能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水平还是竖直翻啊

网友:
工件多重?工况咋样?
最好上个图。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气缸最简单   成本也低

网友:
对外观有无要求,看能否通过运动+重力来实现。

网友:
给一个流水线运动方向的示意,再加上向哪个方向翻转90度,有图才好说明。
如果可能,直接用挡辊就可以实现转向90度。

网友:
很简单了,用太阳翻板机,最简单可靠。

网友A:
这个只是个示意图,用多个皮带穿到翻板机的内空中间,工件到位翻板机转一个角度,转到180°工件就翻到另外一边的皮带线上

网友:
多条皮带线装在两根棍之间,到位就转30度

网友:
还有一种,皮带线下面装真空吸盘,到位后吸上真空吸盘带工件旋转180度,适合轻的工件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我们一般是气缸+拉杆

网友:
没气源用电机加十字机构

网友:
不用气,不用电只能手动了

网友:
我就看看,但是没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个示意图,用多个皮带穿到翻板机的内空中间,工件到位翻板机转一个角度,转到180°工件就翻到另 ...

你这是太阳能光伏里面生产电池片的180度翻转机构。

网友:
旋转气缸,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