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关于竖直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8-06-25):
选用步进电机,扫描装置在机架内,如何连接安装能完成360度的旋转扫面,谢谢啦

网友A:
“如何连接安装”,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连接安装”,什么意思啊?

就是基本的机构原理,电机输出轴怎么与旋转平面连接

网友A:
你已经画出了啊,就是:电机+联轴器+转盘+支臂+扫描仪支架等,难点是:扫描仪的线路如何引出。

网友B:
看扫描仪负加到电机轴上的弯矩多少,在承载范围内加工个联轴器,一端与电机连接,另一端法兰片固定扫描仪;太大的话,支架下面做个轴承座,电机与轴买个联轴器连接,电机正360度转一圈 ,再反转3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扫描仪负加到电机轴上的弯矩多少,在承载范围内加工个联轴器,一端与电机连接,另一端法兰片固定扫描仪; ...

联轴器如何固定?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联轴器如何固定?谢谢啦

联轴器在轴向上如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画出了啊,就是:电机+联轴器+转盘+支臂+扫描仪支架等,难点是:扫描仪的线路如何引出。

联轴器该如何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画出了啊,就是:电机+联轴器+转盘+支臂+扫描仪支架等,难点是:扫描仪的线路如何引出。

关于走线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接线的问题有专门的电旋转连接器,,跟旋转轴同轴安装

网友C:
走线的话可以采用导电滑环,可以一个方向不停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的话可以采用导电滑环,可以一个方向不停旋转

如果双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轴器如何固定?谢谢啦

没用过吗?百度一下联轴器,看实物你就知道了,螺钉顶紧、螺钉抱死、胀套等方式的都有,轴孔是配合的,实际选哪种看你的负载

网友C:
双向也可以,就看你想怎么驱动,这个导电滑环就是解决旋转绕圈过程中线缠绕的问题,别的没什么

网友D:
电机直联不太好吧?建议增加一个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直联不太好吧?建议增加一个减速机。

为什么不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也可以,就看你想怎么驱动,这个导电滑环就是解决旋转绕圈过程中线缠绕的问题,别的没什么

好的,谢谢了

网友:
鉴定完毕,楼主是非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