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齿轮和齿条,可以不以用于动力结合和分离的场合

楼主(2018-06-25):
想搞个输送随行夹具线(每个夹具以10KG计全重)。线速度最高约0.5M/S ,最大推动重力约12个夹具。  滑动于滚轮轴承上摩擦系数按0.15计。 想用浮动齿轮,来消除齿顶和齿顶对上的情况, 可不可以呢?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之前有类似的工况,我们是这样解决的:将一对齿轮的从动轮做成两个薄片,其中一片固定在轴上,另一片套在该齿轮的轮毂上,两片薄齿轮上分别装有凸耳,用拉簧一端钩在凸耳上,另一端钩在固定螺钉上,螺母用来用来调整螺钉的伸出长度和锁紧,此结构利用了拉簧的张力,使薄片齿轮的齿左侧和另一个薄片齿轮的齿右侧,分别紧贴在主动齿轮的齿槽左、右两侧,通过这种错齿结构来解决,反向时就不会产生空程误差。

网友(点评):
没有看懂,能否画个草图交流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方法是把齿轮放在齿条永远啮合的地方,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环形输送线, 它总有一段是直线段的, 齿条虽然是一个个的,但是紧挨着的两个齿条是不间断的,也可以说是齿条无限长了, 所以不会再有再入问题。 (两个齿条间的间隙问题靠加工精度来保证,有点声音,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