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个尺寸缩短的问题

楼主(2018-06-25):
关于图片中5mm的距离怎么减少,起码减少到3mm,还有其他的固定方式么,有2-3mm厚的M8螺母么,

网友A:
把内六角圆头螺钉改为内六角沉头螺钉,可不可以?

网友:
1.要5减到3,可以把10改成12。也可把件3加厚,也可把件1的臂加厚。
2.件1加工难度大,成本高了。

楼主:
24mm的尺寸说不能变了,1是固定座,2是胶轮,3是垫片,4是螺丝,现在想问下有没有其他螺丝的螺帽比较薄,想换个固定方式

网友B:
采用杯头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杯头螺栓

我量过内六角螺帽比半圆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六角圆头螺钉改为内六角沉头螺钉,可不可以?

内六角沉头螺帽的也比圆头的高,而且2是胶轮旋转的部位是轴承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六角沉头螺帽的也比圆头的高,而且2是胶轮旋转的部位是轴承来的

用内六角沉头螺栓 板上打90度锥形孔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过内六角螺帽比半圆的高

那里螺栓换了杯头,相应的零件3那里螺栓孔要倒一个大的倒角与杯头相配合!就是图片的这种螺栓

网友:
你只是想减少5毫米这个尺寸,那是否可行逆向思维,在螺母右侧增加垫片?

网友:
可以将圆头螺钉换成沉头螺钉,这样就可以将5mm高度降下来。

网友:
用榫卯结构胀死。

网友:
我就看看,我不说。

楼主:
最后采用了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