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螺母的作用

楼主(2018-06-25):
请教各位大侠,想知道图中紧固方式中的螺母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一般这样是用作螺栓防松,在调整限位螺栓上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
紧固防松

网友B:
这个螺母是调节用的吧,调完了用这个螺母锁死

网友:
调节用的 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是用作螺栓防松,在调整限位螺栓上用的比较普遍

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松吧。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母是调节用的吧,调完了用这个螺母锁死

多谢指点

网友D:
看你有个大太阳,我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有个大太阳,我表示怀疑

多点赞,把积分整上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点赞,把积分整上去

一看你就没亲手调过设备,螺丝长了,没有拧到弹片防松的位置要求,只能并个螺母代替弹片的作用。

网友:
1、调节锁紧
2、防松

网友:
主要作用应该是防松顶紧。

网友E:
我们叫背帽,起到一个防止螺栓松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你就没亲手调过设备,螺丝长了,没有拧到弹片防松的位置要求,只能并个螺母代替弹片的作用。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叫背帽,起到一个防止螺栓松动的作用

多谢

网友:
我不说。我只看看!

网友F:
调整坚固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整坚固防松

多谢

网友:
调节之后锁死用的

网友:
调整限位,锁紧不退作用

网友:
螺纹的自锁,起防松用

网友:
通过螺母的预紧力,实现螺栓的防松

网友G:
像是弯管设备,起调节作用。调节穿管钢筋和上下滚轮(一个主动一个从动)啮合的输送,使其在合适位置,上滚轮(从动轮)应该也可以调节。与防松没什么关系,只是调节作用。后期的弯管机基本都是调节从动轮,很少像现在这样设计调节穿管。不然遇到打滑的情况,无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是弯管设备,起调节作用。调节穿管钢筋和上下滚轮(一个主动一个从动)啮合的输送,使其在合适位置,上滚 ...

这是一个切断焊丝的设备

网友(点评):
弯管切断和输送切断的原理相同……不过我没见过焊丝切断机,受教了……

网友:
防松和调节螺栓锁紧长度

网友:
这里主要是调节

网友:
调节后用于锁紧防松

网友:
锁紧用,地下块上有螺纹的。

网友H:
这个螺钉压到位,不许再加力,用螺母将螺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螺钉压到位,不许再加力,用螺母将螺钉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