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做过玻璃钢为外壳的保温板

楼主(2018-06-25):
现在市面上很多彩钢保温板之类的,我才到新公司,也没接触过这一块,网上一找都是厂家,没有找到这种工艺,有没有做过的大大~能提供一些指点?
还是只能打电话去厂家咨询了?

网友A:
可以用玻璃钢做绝热保温材料。玻璃钢(FRP)热导率低,耐腐蚀性好,是优良的绝热材料。绝热保温材料根据产品形态,可以是板,块,管壳,毡,毯,棉,带,绳等。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做玻璃钢的东西。玻璃纤维垫好,涂一种溶剂,很难闻。。以前没有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玻璃钢做绝热保温材料。玻璃钢(FRP)热导率低,耐腐蚀性好,是优良的绝热材料。绝热保温材料根据产 ...

就是用玻璃钢做外壳,里面弄聚氨酯发泡。

玻璃钢都是直接模具成型的么?确实没有接触过玻璃钢。这种发泡工艺好操作吗,说的还要压住,免得发泡的时候玻璃钢外形变形了

网友B:
彩钢夹芯板楼主是否可行了解一下,不仅能够很好的阻燃隔音而且环保高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玻璃钢做外壳,里面弄聚氨酯发泡。

玻璃钢都是直接模具成型的么?确实没有接触过玻璃钢。这种发 ...

明天帮你找个工艺文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文件太多。

网友C:
玻璃钢 难闻的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帮你找个工艺文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文件太多。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钢 难闻的一逼。。。

啊- -接触得少,不知道味道如何~反正这个是之前的人设计出来的,模型也大致建了。全部玻璃钢,如果味道真正不好的话,那就尴尬了- -不过可以换其它外壳嘛

网友:
绝热工程施工方法如附件。你根据需要去摘录自己需要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钢夹芯板楼主是否可行了解一下,不仅能够很好的阻燃隔音而且环保高效。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