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易有效的检测两个面或点是否接触

楼主(2018-06-25):
一个块朝向一个固定块平移,如何检测这个块已经到达接触到固定块上,是不是要用压力传感器,除此,还有什么简易办法

网友:
如果是金属件,可以通电试验,比如万用电表

楼主:
设备上全是金属件,估计不接触都会导电的

网友:
首先请你要明确接处到时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执行元件是什么,运动速度及变化规律。如果只是简单的检测接处到位的话配可调节接触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用接触力传感器测量,这跟用应变片测量原理一样。

网友:
如果是学校的习题,压感、行程开关、距离传感之类的都好。要是实际生产,要有具体的工况才行。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土也最实用的方法,涂上红丹泥,可以检测那个面没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