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旋转机构如何保证旋转时的径向跳动

楼主(2018-06-25):
因为要保证平时转动较为灵活,铜件和铝件之间的配合间隙不能小于3个丝,实际使用时会将铝件的径向跳动放大到显示屏上,所以旋转时的径向跳动非常严格,想问下大佬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和办法。

楼主:
希望大家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
能否标注下

楼主:
请看一下,出的工程图

网友:
2在1中旋转?

楼主:
是的  大神

网友:
比机构与材质都不太合理,因为即使前期运转正常,使用不到一个月肯定会磨损,因为铝合金采用相比铜或钢,还是比较软的,硬度不够,建议楼主直接采用深沟球轴承做为旋转的动力源。

网友:
看着是应该是应该使用轴承的啊,精度要求这么高,金属磨金属,使用寿命不会太长的,楼主三思啊

网友:
这个结构,醉了……
改进
1、加大基座
2、尽量用轴承

网友:
用滚动轴承替代滑动轴承精度没问题,看看空间吧。滑动轴承建议采用含油材料

网友:
孔20H7其本身就加0.02mm,有跳动难免

网友:
转动频繁吗?负载?这个材质会磨损的吧,损耗后就乱晃了,为啥不用无油衬套啊?

网友:
铜件和铝件的配合间隙是3个丝  是单边的间隙还是双边的
你们需要控制的在多少范围内?
我的做法 会把材质换成SKD11
然后把间隙控制在单边1丝
加工精度控制可以的话
手可以轻松转动 其他驱动带也没问题
不知道你这个机构数量多不多
因为这加工费用肯定是蹭蹭的涨了
你20的孔壁厚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加点
SKD11高硬度 耐磨 不过脆

网友:
要高精度转动肯定用高精度轴承,根据轴承受力不同选用不同轴承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耐心解答,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