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计树里全是螺钉垫圈了

楼主(2018-06-25):
1.别人给我的模型,一个装配体,怎么看怎么别扭,设计树里全是螺钉和垫圈之类的,非标子装配体没几个,装配体里对这些螺钉 螺栓 ,垫圈之类的标准间应该如何处理呢?
2. 如果每个螺钉 螺栓 垫圈都要搞到装配体里,画装配图的时候挺费事的。 但不搞进去,出工程图又会少数量,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怎么装配画图省事,出工程图数量又对

网友:
在装配体文件里有一个复制装配关系的命令,比如,装了一组螺栓、螺母和垫圈,然后把这组装配关系复制到新的孔位置处。你研究研究下,这个装配效率很高。

网友:
贵公司的螺钉,垫圈,螺帽还需要出工程图?淘宝上不能直接买?全都打算自己做么

网友(点评):
你理解错意思了,楼主是说统计材料的时候少螺栓

网友:
2#的方法靠谱。另外,分布规律的标准件可以直接阵列,稍复杂的可以先绘制3D草图,然后依草图阵列

网友:
本着设计麻烦装配就不麻烦的原则,我都是把螺钉螺栓等紧固件画进去。哇塞,零件数量翻了不只一倍呢。
在此借楼主贴简述下我的经验。软件solidworks
比如螺钉弹垫平垫。先装一个螺钉进去,
然后将弹垫平垫拖入,做配合关系时,弹垫只和螺钉发生关系,同心,面重合。平垫也是只和螺钉发生关系,同心,面与面之间的距离。
当然,第一次装螺钉时,同心,面与面之间的距离。(可以测量好以后修改)
然后选中螺钉弹垫平垫,右键随配合复制。你会发现,只需要指定螺钉的配合参考就可以定义。
如此,有几十组螺钉,也可以很快搞定了(虽然比自带的toolbox慢一点,虽然我的标准件都是自己画的)
以上,可以看出,只所以弹垫和平垫只和螺钉发生配合关系,是为了虽配合复制时比较方便。
至于设计树,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紧固件,然后把所有的紧固件都拖进去,这样设计树就清爽多了。
而且,用文件夹管理设计树的好处之一,可以再总装里面,用过滤功能,过滤输入“紧固件”然后选中过滤出来的所有,右键隐藏,就可以一次把所有的螺钉隐藏了。如果你不用文件夹,很难实现的。
用了文件夹,在轻化的时候,自动就把螺钉等小重量的隐藏了。不用文件夹,有时候轻化出来的状态不一样。(用于大型装配体)

不知道朋友们都看懂了吗?如果需要的话,改天开一专贴。

网友:
设备设计里面螺丝与螺母,我们一般只装配那些安装空间不够的,易发生干涉的位置,每个螺丝都装上着实不必要,而且会使电脑变的异常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