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有没有简单点的旋转限位设计能节省空间

楼主(2018-06-25):
电机驱动同步带轮,小带轮连接电位计,大带轮后面有一个旋转限位机构,向左向右各180度限位,到达限位触动拨针,拨针旋转触动开关,目前来看想把同步带轮改成齿轮传动,同时还想缩小整个机构的空间,这个旋转限位有没有更简单的设计,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

楼主:
具体点啊老哥

网友:
齿轮转推动齿条触动开关

网友:
1. 这微动开关安装板的固定螺栓可真够大的,怕不结实?
2. 微动开关换接近开关,数量可以变成1个,同步带轮或者齿轮上找个凸起点或者自己安装一个(图上已经有一个了),就简单多了。

网友:
换狭缝开关,精度很高,伺服电机带动的直线模组都用这个,其余参考楼上

网友:
做一个折弯钣金,锁在齿轮前的螺丝上,相当于延长一个凸点出来,让他碰触限位开关。这就很便宜了,折个这样的钣金估计也就20-40元吧。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2022-01-13):
向左向右各限位是不是需要2个接近开关啊,一个是不是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