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链轮传动结构的3个疑问

楼主(2018-06-25):
关于这个链轮传动结构的3个疑问
1. 1圈中的链轮中间的白色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轴承那么传动有何意义?如果不是轴承那又是什么?
2. 2圈中的主动轮部分看是螺钉,起什么用?
3.3,4圈中张紧装置有何异同?

网友:
1、1红圈处的链轮安装在轴承上,轴承内圈固定,外圈随链条转动;
2、2红圈处的螺钉是不是限制3个联体两轮的轴向位移。这点没想清楚他们的安装结构;
3、第3个红圈处的涨紧装置是一个弹簧结构,通过调整弹簧芯轴上的螺栓,调整弹簧的压缩或伸长的行程,这样可以调节张紧轮离链条的距离;
4、第4个红圈处远离涨紧轮的压板那段是不是能绕连接芯轴转动?图片看不清楚。若是,就可以通过转动压板,带动与压板相连的涨紧轮远离或者靠近链条。

图片中有些地方看的不是很清楚,或许理解不对。理解不对的请楼下指正。

网友(点评):
1更像是单向轴承,3弹簧张紧和4橡胶张紧

网友:
楼上2#正解

网友A:
感觉一个 滚筒清洗机结构 被设计太复杂了   哎。。。

网友:
3,4圈中张紧装置弹性体不同,一个用橡胶,一个用弹簧

网友:
认可2楼和5楼的说法。

网友:
感觉结构有点复杂

网友:
还有1,2处没看懂,望楼主解答

网友:
我也猜猜,
1处应该是涨紧套
2处螺丝应该是锁在轴键上的,用来把链轮压在轴上防脱出的。
3、4一个是自摆动张紧器另一个是自转动张紧器,功用差不多,只是摆动型的比转动型的工作角度大,转动型的比摆动型的扭矩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个 滚筒清洗机结构 被设计太复杂了   哎。。。

我怎么感觉像一个教学演示系统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像一个教学演示系统

同感

网友:
1可能是单向轴承,4个轴有可能2个用于正转,2个用于反转。当然,电机应该会正反转运行。

2里,应该是轴上有个凸台,上面有个螺孔,链轮安上后,拧紧螺丝,用于轴向紧固。

4的方管里是个橡胶管,通过橡胶的变形来提供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