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45)焊接后车平镀彩锌,焊缝位置没多久就生锈了

楼主(2018-06-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碳钢(45)焊接后车平镀彩锌,焊缝位置没多久就生锈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

网友:
焊缝处没有处理好的话,镀锌的质量肯定会受影响。焊后,清渣,并将焊缝处打磨光滑,再镀锌。

网友:
焊接不好,有微小的孔的时候就出现这问题,即使这个小孔不是通孔。小孔藏着很多杂质,一般的工艺没发清理,最终影响电镀效果

网友A:
焊缝表面有夹渣、气孔或成型不良,高低不平,导致镀锌时未完全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缝表面有夹渣、气孔或成型不良,高低不平,导致镀锌时未完全覆盖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