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求展开尺寸

楼主(2018-06-25):
(图片)

网友A:
什么材质?不同材质折弯系数不一样。这种计算公式:L=a+b+kt(k-折弯系数,t-板厚);SPCC:k取0.5;SUS:k取0.3;AL:k取0.4;这是我们之前钣金厂的简单算法,如果需要资料的话,我这里有可以@我;当然以上所计算的可能不同厂家取值不一致,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不同材质折弯系数不一样。这种计算公式:L=a+b+kt(k-折弯系数,t-板厚);SPCC:k取0.5;SUS:k ...

补充:以上公式a和b不含板厚

网友:
直角的用折弯扣除 板厚X1.75

网友:
是刨槽 折弯吗? 那就是有点复杂了

网友:
我们这不是专业做钣金的,算的肯定有误差,我算的是104+22-3(3是壁厚加1)=123

网友:
我们之前钣金件展开式:a+b-k*t  k为折弯处数量  a、b均包含板厚  t为板厚

网友:
按里皮算102+20=122

网友:
104+22-2=124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材料是什么?不同材料不同板厚的的折弯扣除都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是什么?不同材料不同板厚的的折弯扣除都是不同

材料是304不锈钢,厚度2,我在百度查了,两边的尺寸加起来减掉1.65倍的板厚,这样是正确的吗?

楼主:
谢谢,请问下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下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用软件直接可以画的!不知道你只是为了计算还是要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直接可以画的!不知道你只是为了计算还是要画图?

呃学会了计算以后遇到其他类似的就知道了,所以最好还是会计算,之前没算了这类似的,就是车间里自己生产做的,现在准备都外协生产,所以画个图准确的算出来

网友:
三维软件直接就会有展开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料是304不锈钢,厚度2,我在百度查了,两边的尺寸加起来减掉1.65倍的板厚,这样是正确的吗?

这样可以。但是要注意的两边尺寸是要算上板厚的尺寸。104+22-1.6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但是要注意的两边尺寸是要算上板厚的尺寸。104+22-1.65*2

明白。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不同材质折弯系数不一样。这种计算公式:L=a+b+kt(k-折弯系数,t-板厚);SPCC:k取0.5;SUS:k ...

SPCC   SUS    AL 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PCC   SUS    AL 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板材材质,SPCC:冷轧钢板(碳钢板) SUS:不锈钢板 AL:铝板(常用5052 6061)

网友:
122.8,冷板的情况下

网友:
外边加起来,完后扣除折弯扣除一般两个板厚的8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