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曲面切割

楼主(2018-06-25):
请教下 sw怎么把一个扭转的曲面从中间切成2半,如图

网友A:
你直接等距曲面 然后用曲面分割

楼主:
谢谢   我做出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等距曲面 然后用曲面分割

之前试过 ,切除不了,没法终止

网友:
哪有曲面分割,要么是曲面切除,要么是分割特征。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等距曲面 然后用曲面分割

网友:
你用的哪个工具 是曲面切除,还是分割特征。这两个都可以正常使用。

引用 楼主:
之前试过 ,切除不了,没法终止

楼主:
2个我都试过不行

楼主:
我的曲面是这样做成的(如图),像这样的只能曲面偏距在延伸,然后投影中间的3D的投影曲线吗??2另一个问题是用很多曲面缝合起来的曲面好像不能用来拉伸终止面

网友:
向楼上大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