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设计及啮合仿真分析软件

楼主(2018-06-26):
哪位大侠有齿轮设计与啮合传动仿真分析软件?有romax designer 的软件更好,急需!

网友A:
inventor可以做齿轮的设计

网友:
KISSsoft、GearTrax都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请教3楼齿轮原始设计的计算与强度校核INVENTOR怎么做?比如原始只给出功率与转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ntor可以做齿轮的设计

请教齿轮原始设计的计算与强度校核INVENTOR怎么做?比如原始只给出功率与转速。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齿轮原始设计的计算与强度校核INVENTOR怎么做?比如原始只给出功率与转速。谢谢!

楼主:
首先谢谢!
这个界面功能我也常用,但只是用于简单的齿轮建模或者说验算下现有图纸的齿轮几何尺寸,如齿顶高、齿根圆直径等。
对于全新齿轮设计,比如条件只给出了功率、转速或扭矩的条件,该怎么样去设计,怎么样去确定设计的齿轮参数,然后进行强度校核,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能否具体介绍下思路及设计的步骤。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
这个界面功能我也常用,但只是用于简单的齿轮建模或者说验算下现有图纸的齿轮几何尺寸,如齿 ...

第二张图片中给出了载荷及转速,可以根据这两个条件进行设计了

楼主(2018-07-27):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片中给出了载荷及转速,可以根据这两个条件进行设计了

没有具体的步骤,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