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结构的可靠性预估报告咋弄?

楼主(2018-06-26):
现招标一个项目,锅天线+天线罩的一个结构方案,招标书上说要补充可靠性预估报告。请问各位,这种可靠性咋弄?而且只是预估报告,不需要很完整的计算验证吧?

网友:
"可靠性预估报告"需要做模拟计算验证,手算或者软件计算。如果不是预估,就得进行试验验证。

网友A:
直接上simulation就ok了吧,而且自带报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simulation就ok了吧,而且自带报告功能

这个只适用于零件吧,整体结构不能仿吧,而且是锅天线,圆弧的外表面添加力不能近似风力仿真。

网友B(2019-02-25):
引用 楼主:
这个只适用于零件吧,整体结构不能仿吧,而且是锅天线,圆弧的外表面添加力不能近似风力仿真。

这个可以用PosVim等工具算,我看很多企业做可靠性预计(也有人称可靠性预估、可靠性预测)都是用这个,使用里面的可靠性预计模型可以得到您要的可靠性预计报告。如果熟悉自己的产品尺寸、材料以及使用环境,比如弹簧的材料,内径外径尺寸,工艺等参数,很快可以预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PosVim等工具算,我看很多企业做可靠性预计(也有人称可靠性预估、可靠性预测)都是用这个,使 ...

如果确实不懂搞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