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焊接求助

楼主(2018-06-26):
     老板要做一个系列的模组,大致截面外形就像图片上一样,有好几种规格,不同的就在于中间横条的长度不同,这就导致了要开好几种模具,这是前提。

     现在老板说用拼接的方式,只要开一副左右座的模具,中间横条可以直接用板材切割,然后选取一种连接方式,连接好后再铣床加工各种尺寸同时保证精度。

     求助请问各位社友:

     1、连接方式可以用焊接么,怎么焊比较合适。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2、如果用焊接,是否要先经过热处理,再加工
     3、这样做会有什么弊端,强度啊,加工精度啊等等
     谢谢了

网友A:
10mm厚板延长至180mm,两边块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m厚板延长至180mm,两边块螺栓连接。

这个方法也挺好,不推荐焊接么?

网友:
焊接变形大,而且不好看

网友B:
铝材质不怎么容易焊接,如果是挤压型材的话,考虑出卡槽连接,如果不影响工况的话,可以配套螺钉紧固

网友C:
模组工况复杂,该开模还是开模
一用就裂,没有回头客,不要在这方面降成本
应该提高服务质量,装配细节,极大的可定制化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组工况复杂,该开模还是开模
一用就裂,没有回头客,不要在这方面降成本
应该提高服务质量,装配细节, ...

现在第一步这样走,老板也是怕会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导致模具白开,走的慎重一些。等后期再开模具,毕竟总的来说,大批量生产开整体模具还是更有优势

网友:
零件用在哪很关键,不知道这个只能是瞎BB了

网友D:
模组这个东西真的很暴利,定好型开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组这个东西真的很暴利,定好型开模吧

玩的直线电机模组,不知道市场咋样,不过我只管设计。

网友:
做上卡槽,用螺丝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材质不怎么容易焊接,如果是挤压型材的话,考虑出卡槽连接,如果不影响工况的话,可以配套螺钉紧固

卡槽不稳定,容易松动吧

网友:
不了解模组的使用情况

网友:
我们控制器水道盖板使用的是搅拌摩擦焊焊接,盖板厚度5mm。

网友:
新手,学习了,还不能完全明白意思

网友:
铝焊接需要的焊接技术比较高,我接触的供应商里就两家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