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销上料机

楼主(2018-06-26):
大家好!
1.上面插销上料机原理是否可靠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2.是否有更好的上料办法呢?(注:振动盘太大不适用)

网友:
感觉材料落入槽内有点困难

网友(点评):
是的,这方面需实际论证;

网友A:
气缸能不能正好推到孔内,要加限位么,滑块左右移动的动力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能不能正好推到孔内,要加限位么,滑块左右移动的动力用什么

这是方案图
1.滑块气缸装在底
2.推针时不需要推到底

网友(点评):
建议不要用气缸来顶他,可以做个软管接上凹槽,直接用气吹。

网友(点评):
上面料压着可能吹不出的的

网友:
有比你这更好的方案

网友(点评):
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示意图1

示意图1

示意图2

示意图2

网友(点评):
这图和顶升机构有啥关联

网友B:
可以将物料放入料斗内,从下端用一块板向上推

网友(点评):
怎么分出一根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物料放入料斗内,从下端用一块板向上推

推板做成斜口,厚度和物料直径一样;推板向上推的话斜口上只有一根或两根料,推板向上的行程分成两段,走完一段后用气或小气缸推一下,保证推板上只有一根

网友(点评):
明白,谢谢,见过这种分料结构,常用于细长型的,管或瓶,可能确适用我这项目;

网友:
顶升比较好。下面推出去,难免有刮花的产品出现。

网友:
设计一个消拱机构,这个我做过类似的

网友(点评):
你好!是那种小件吗,有参考图天片吗?我现在这项目针直径是1.25mm。

网友C:
还有一种方式:上面是圆锥形料斗,料斗底部连一个带多个长槽的圆盘,用于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方式:上面是圆锥形料斗,料斗底部连一个带多个长槽的圆盘,用于分料。

如图

网友(点评):
你好!想法很好谢谢!但我这项目针直径是1.25mm的,可能此方案的斜坡与转盘交叉处可能容易卡料,这项目主要是针轻如何稳定的落入凹槽是个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点评):
失败率高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楼主的方案好
能一次供多个料,
就是气缸用的有点多,

网友(点评):
你好,是的气缸用的有点多;

网友(点评):
16楼凹槽轮机构,以及顶升机构如何?

网友(点评):
回threetigher大侠,那两个机构不能一次供多个料,除非阵列机构

网友(点评):
可以增加一个分流机构啊

网友:
我觉得吧,原理没问题,细节有几点,
1,气缸用不着这么多,为了保证一致性,只用一个。
2,左右移动的滑块不需要,这玩意应该需要好的定位,稍有不慎卡壳了,然后顶针也会顶折了,槽开成长腰孔端口开大倒角加个震动结构是不是会比这个好?
3,插销仓底部一次出一个料是不是会好点?
4,旋转90度那个地方我个人感觉十有八九会卡,建议转之前加个吹料,吹到位了再转。

网友(点评):
1.四个推料分开主要是考虑推出没针时可重推多次; 2.关于开槽会做一下试验,是多根入槽推最下面一根还是,槽里只入一根,需试验一下,滑块左右正负3mm的往复运动其它是起到振动落料的做用的; 3.你是想把仓的下方.

网友(点评):
3.仓的下方出喇叭出口改小,那滑块左右移动的幅度可能就超过那喇叭口边,这样可能会引起切向卡料,我现在的想法是滑块在喇叭口里面幅度范围内左右往复运动 4.现在是推出到位后在旋转

网友:
見過差不多的。一種料堆到送料孔之間還有一段圓弧滑槽,金屬針可以剛好可以在滑槽滾動。氣缸會帶動頂針和一個滑塊,氣缸每伸一下頂出一個,同時滑塊會限制後面的來料。等氣缸縮回去,限制解除又下來一個到進料口。
另一種,直震上料,直震抖動針就自然在斜面漏斗上滾,漏斗口大小剛好限制一個個出來。

网友:
OE02-032-000A Riving
http://www.cmiw.cn/thread-388309-1-1.html
論壇上也有看過差不多的

网友(点评):
你好!这个结构在10mmL口服液点标机上用过,但对我现在的直径为1.25针来说可能不是很稳定;

楼主:
方案B

方案B

方案B

方案B

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做出来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
滑块不动  料仓动  会减少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

网友:
最好增加抖动机构。

网友(点评):
料仓左右气缸就是抖动作用的

网友(点评):
@fyy小鱼 我答复的是那一层的层主的草图。不能简单靠槽轮旋转来抖动。你的机构我觉得抖动不够,或者说,失败率会较高。FYI

网友D:
看过类似出针案例,用振盘出料,可做5至10个出料道,即1出5至10。
LZ这样,我觉得放料不易,针很容易竖着掉下去。

网友(点评):
嗯是出多大的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看过类似出针案例,用振盘出料,可做5至10个出料道,即1出5至10。
LZ这样,我觉得放料不易,针很容易竖着 ...

有插针机是用振盘+直振出料,针也是1mm左右的

网友:
你的料槽宽度要小于销轴的长度吧,以防横过来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插针机是用振盘+直振出料,针也是1mm左右的

嗯,振盘肯定可以;
如果一定要控制成本,可以选择顶升机构(个人觉得顶升比槽轮要好一点),这样成功率会较高。

至于多通道,那就增加一个分流机构。

网友(点评):
主要是考虑体积,所以开始就没考虑振动盘;

网友(点评):
那就是不差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