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密封垫硬度选多大?

楼主(2018-06-26):
如题,端面密封的橡胶密封垫硬度一般选用邵氏A多大值呢?

网友:
看你做什么地方用的!70左右

网友A:
不同厂家产品,不同种类的橡胶产品的硬度不一样。给你一个参考吧。

网友(点评):
别瞎说,橡胶硬度与橡胶种类基本无关,都可以加炭黑等调节

网友B:
这个要看使用场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使用场合的吧?

具体使用环境就是做实验时需要将仪器放到50米深的海水里,里侧是元器件,应该是属于一般的密封吧,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望各位指点。下图是仪器的外侧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产品,不同种类的橡胶产品的硬度不一样。给你一个参考吧。

网友(2022-04-07):
一般65~70度综合性最好

网友:
7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