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胜任这种低转速,空转矩,长时间的工况么?

楼主(2018-06-26):
以下工况比如低转速每分钟几转,空转矩,长时间不太好描述即大部分时间在低速连续运转,伺服电机能适应这种工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矩空不空无所谓吧....这么慢大不了小点的电机配高几级变速咯
毕竟电机要转起来正常运作电机怎么也要几百 ...

不行,转速太低,正常的功率扭矩特性区间都做不到...
你有精度要求的意思是有时要很精准停下的意思吗?
步进其实也行
你要精准刹车方法其实还很多
反正减速是一定要的

补充内容 (2018-6-26 17:59):
我不是步进可以解决问题的意思...是怎么也要电机有一定转速再加减速器是必须的,但是不是真的要伺服不一定,反正普遍都要电机至少几百rpm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相比伺服电机他的很低的速度运行的性能更好么?

网友(点评):
好啥啊步进低速不是震动就是丢步

网友:
只要不超载或者安全系数取大点就没问题。在这么低的转速下一般不会直接用伺服电机驱动,一般会带个减速箱,也可以考虑下力矩电机。

网友(点评):
如果是低转速,空转矩,长时间的工况呢?

网友:
完全可以,选对合适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A:
转矩空不空无所谓吧....这么慢大不了小点的电机配高几级变速咯
毕竟电机要转起来正常运作电机怎么也要几百rpm的
不过不是一般都用普通电机就好的吗为什么要用到伺服这么贵呢
看你要求似乎不需要经常变速变向啊

网友(点评):
对精度有要求,不要减速机直接伺服电机行不行?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2018-07-28):
伺服电机长时间低转速,电机会发热,还有有都抖动和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