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零件设计表制作的装配体,求教

楼主(2018-06-26):
图片内的装配体模型是别人做的(不知道是哪个高手)。我想仿照做一个,但是没有做出来!!
先说我的做法,同样的我做了一个法兰(带零件设计表  DN25-DN350),管也一样带配置。
之后做成装配体,问题来了~~
但是在装配体里面我插入设计表时候没有  钢管和法兰@ 配置这个选项啊~~~(别人的设计表里面有,他是怎么调出来的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导致我没法做后面的步骤,尝试了也没找到方法。
所以求教了,怎么在SOLIDWORKS 里面做这个装配体的设计表~~~

图片里的模型在装配体的模式下,点击每个配置相应的就会是 DN XX的两个法兰配置相同DNXX的钢管~~

求教了~~

网友:
法兰和钢管可以用设计表分别做成不同配置。在管路布局设计中使用rounting插件设计时直接调用你做的法兰和管路的库文件,这样设计管路比你用设计表做不同配置的管路和法兰的配合方便很多。

网友A:
在零件里先新建个配置,然后再插入系列零件设计表,就有@配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零件里先新建个配置,然后再插入系列零件设计表,就有@配置了

人家要求的是在装配体中如何插入设计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要求的是在装配体中如何插入设计表

请先看懂楼主发的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看懂楼主发的图片吧

到底是谁在看不懂中国字,solidworks代理商如果尽雇佣你这号的工程师,难怪solidworks中国销量不好

楼主(2019-06-05):
楼主已经做出来了 谢谢大家了 有时间我整理下发上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