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床工装

楼主(2018-06-26):
车床上的工装,车吊钩的,想用自动工装代替螺栓螺母手动锁紧我想用旋转接头配气缸,但我没用过旋转接头,请用过的高手给指点下。

还有我想问下这种结构用在车床夹具上能可靠的夹紧吗?

网友A:
你也敢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敢这么干

只是想法,还没落实呢

网友:
复杂的连杆机构

网友:
这连杆真心复杂,真这样整估计会被骂死

网友:
这种在车床上面是不实用的,还不如呆板的工装夹具。安全可靠

网友:
旋转接头必须放在车主轴轴心的,看看主轴是不是空心的。还有自动装卡的主轴都是液压的,主轴中间有拉杆的。
不建议这样做,机加工危险程度太高,一旦失效工件飞出来你懂的。
手动机床老实的用螺栓吧,如果是带液压拉杆的电主轴,选一个两爪卡盘,做两个软爪。

网友:
看上去很危险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构连杆太多了,已经超过了四个杆,以我的经验是无法按照指定的路线和运动轨迹动作,建议在设计软件里面运动仿真一下判断其可行性。

网友:
毛看看的话刚性不太好保证

网友:
就只想看看当主轴以1200转/min转动的时候,气管能甩多高的

网友:
真没见过有这么干的,楼主加工吊钩不如从卡爪、夹具方面想想办法,你这种方法和液压卡盘的想法是一样的,靠压力来夹紧工件,所以,还是从卡爪方面想办法吧

网友:
工装是可靠的 自锁了  觉得气管 甩锅了

网友:
车床上的夹具,大意不得,

气动夹具还是免了吧,

除了体积大,难配重外,

夹紧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不如螺栓

万一车削过程中发生漏气、移位造成工件脱出

很危险的

网友:
这样夹不稳吧,而且为啥这么复杂的连杆

楼主:
这是准备给客户的改造方案。他们用液压爪改造过,没改成。
我们领导就让改一个气动的。
原来是靠中间的一颗大螺丝紧固,
我这几根杆就是想同使用螺丝时受力状态相同,
即中间受力,同时自锁

网友:
感谢这个不行,不实用

网友:
车床一般用液压,光看你这个结构就感觉压不实

网友:
车夹具安全要求更重要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气缸怎么供气?机构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