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结构怎么设计,定参数画图?

楼主(2018-06-26):
搞了快一天,崩溃了,这中内齿弧形齿条怎么画以及怎么确定和齿轮配合,保证正确啮合?画出来的齿条和齿轮完全不能用,还有那个弧形齿条大家一般都是怎么画出来的?阵列的时候怎么来确定阵列数量和角度?或许我的方法不对,还请大神快来指导一下,急

楼主:
或者画出来这种结构然后再切,我只用不到4分之一的部分,目前我这边确定的参数是最外面的圆直径,还有承载约50kg

网友A:
用CAXA画出草图,然后拷贝到SW中建模,因为CAXA中有齿轮的库文件,可以直接调用,然后修改齿轮参数。

齿轮的配合在SW中的机械配合中选择齿轮齿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XA画出草图,然后拷贝到SW中建模,因为CAXA中有齿轮的库文件,可以直接调用,然后修改齿轮参数。

齿 ...

目前软件只有solidworks和creo,不会用caxa也没装这个软件,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可以使用插件,也可以使用软件自带的toolbox 生成零件。正确齿合的条件是模数和压力角相同。

网友B:
内齿圈画出来 切除到你要用的尺寸就行了,用SW画图窗口右侧自带的设计库里面的或者迈迪或者KYTOOL都可以生成。
齿轮配合百度一下很清楚,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分别在两个齿轮的齿中线和槽中线创建个基准面,然后俩面重合,之后再压缩或删除这个配合,最最后在添加齿轮配合

网友C:
这玩意儿可以直接从3DSource里面下载现成的。你可以从网上下载这个软件,注册后就可以下载,免费的。这里下载的都是STP格式的不能编辑。这里面有各种标准件下载,对设计人员很有帮助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可以直接从3DSource里面下载现成的。你可以从网上下载这个软件,注册后就可以下载,免费的。这里下 ...

哦,好的,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齿圈画出来 切除到你要用的尺寸就行了,用SW画图窗口右侧自带的设计库里面的或者迈迪或者KYTOOL都可以生 ...

嗯,主要我需要的这个内齿圈外圆直径比较大,对应的齿数就多,画出来的感觉不能用,我就很尴尬了,因为不知道其它齿的参数要不要改,怎么改

网友:
caxa好用的

网友D:
建议楼主使用CAD的画图工具插件,方法为:在二维界面即【图纸环境】,用【齿轮】工具,画出需要的齿条来,选择齿数,再选择需要的模数,其它参数按标准选择,CAD生成后再导入3D软件拉伸出来。

网友E:
规则的弧线,即相当于内齿的一部分,可以用生成齿轮的工具,GEARTRAX来生成,再切掉,仅保留需要的那一部分即可。

不规则的弧线或样条,这个没研究过,不发言。

网友:
补充一点,不是规则的弧线,比如是椭圆齿轮的一部分,
那麻烦就大了,很可能一般的齿轮厂家都生产不出来
建议,建议用链轮链条代替,链条是带附件链条用螺钉锁到一个固定的弧形板上

网友F:
也有用同步带的,一些可钻孔的同步带
精度比链轮链条高,到负载小
建议仅供参考,实验后再觉定可行性

网友:
现在不是插件很多吗?麦迪插件,SolidWorks内部插件都可以直接输入相关变量直接导出图形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使用CAD的画图工具插件,方法为:在二维界面即【图纸环境】,用【齿轮】工具,画出需要的齿条来,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规则的弧线,即相当于内齿的一部分,可以用生成齿轮的工具,GEARTRAX来生成,再切掉,仅保留需要的那一部分 ...

嗯嗯,好的,谢谢关注,目前就是用内齿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用同步带的,一些可钻孔的同步带
精度比链轮链条高,到负载小
建议仅供参考,实验后再觉定可行性

好的,谢谢大神关注,先用这种方法实验一下是否可行,因为承重的负载也是有弧度的,所剩空间不大,所以担心软皮带或链条会下垂引起脱齿

网友:
不知道。以前一直用简化画法。看来out了

网友G:
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也有齿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也有齿轮吧

嗯,应该有吧,我用的迈迪,不过迈迪上面参数列的比较多

网友:
麦迪工具集

网友H:
弧形齿条不就是直径很大的内齿轮吗、我能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弧形齿条不就是直径很大的内齿轮吗、我能这样理解吗

嗯,应该是这样吧,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就是两个圆,局部炮画出齿的形状

网友:
画一个曲线,然后画一个齿,再把这个齿按曲线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