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绕线机

楼主(2018-06-26):
最近新做非标绕线机,如图所示,哪位大侠有这种类似绕线机的模型啊,能分享下吗,小弟感激!

网友:
我也想要,分享下吧

网友:
这个绕电感的,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线是怎么绕上去的?

网友:
见过好多绕线机,这种样式的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没看明白从哪里落线的,什么上面使用的

网友(点评):
环形铁芯专用绕线机

网友A:
楼主自己研发的设备是有问题?还是怎么的?建议把问题点写出来,大家共同努力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研发的设备是有问题?还是怎么的?建议把问题点写出来,大家共同努力解决。

去别的公司看了这样的设备,现在项目要求将:绕线机环自动进退(去掉手动动拆卸绕线齿轮和绕线盘),缠线、剪线、再缠线搞成自动化,去掉人手工,另外每缠一层电线,需要在上面再绕一层绝缘膜,就是图上左边的那个东西。现在么有头绪。

网友:
先把机械动作撸顺了。

网友(2018-08-10):
没看太明白

网友(2020-04-28):
可以啊。这东西

网友:
   楼主咱实话实说,您这个明显是行业机器,虽然是定制,但如果你本身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但是有人找你做这个机器,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牛B的不得了,二是这个找你做的人贪心的不得了,你慢慢品.
   行业机器有行业人的人在做,这种产不是什么困难的案子,多半是这个客户出了一个连有优势资源都不敢接的条件.
   这种绕经线你看下链接.绕线机.绕线机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欢迎兄弟们的不同观点.

网友:
    兄弟恕直言.这明显是一个行业机器,并不是很难,如果这个客户不去找有明显资源优势的公司做这个案子而找你,有两种可能,
一是你非常的牛B,二是这个客户的条件非常的牛B.
     这种机器并不少见    绕线机https://www.reposal.cn/%E5%8F%8C%E7%BA%BF%E5%B9%B6%E7%BB%95%E7%8E%AF%E5%BD%A2%E7%BA%BF%E5%9C%88%E7%BB%95%E7%BA%BF%E6%9C%BA
    建议,谨之慎之,做非标设备不为非标而非标,识别你在这个案子中的价值是把钞票挣到手的前提.
    欢迎兄弟们的不同意见.

网友(2021-09-05):
兄弟恕直言.这明显是一个行业机器,并不是很难,如果这个客户不去找有明显资源优势的公司做这个案子而找你,有两种可能,
一是你非常的牛B,二是这个客户的条件非常的牛B.
     这种机器并不少见    绕线机    https://www.reposal.cn/zh/blog-Instructions-for-use-of-gear-type-ring-wire
    建议,谨之慎之,做非标设备不为非标而非标,识别你在这个案子中的价值是把钞票挣到手的前提.
    欢迎兄弟们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