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轨迹如何实现?

楼主(2018-06-26):
这边想问下各位大佬?这个轨迹要如何实现,有大神可以给点意见吗?

楼主:
我考虑的是凸轮铰链四杆机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网友:
凸轮正弦机构应该可以吧

网友:
链轮 我也觉得这个简单,参考激光切割交换平台的结构

网友:
何必这么复杂,用机构实现,零部件加工精度高,人工成本高,建议直接采用伺服电机即可实现这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