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换向阀t口也承受高压

楼主(2018-06-26):
最近我们测试了一个液压同步系统,由于在闭死系统中, 需要ABPT口都需要当工作口,使得t口压力也有要求,也最好和p口一样的压力,但是。换向阀最多可以承受16mp极限,如何能让t承受高压,或者谁家有这样的阀?原来用4个二位二通的,现在要用一个换向阀取代这个4个阀组。

网友A:
这个要求略清奇了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略清奇了一点啊

只是使用方法不一样,但是效果很好, 有时候换一个使用环境,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就用溢流阀取代单向阀用过, 然后可以省去了为了我加大背压换弹簧的麻烦。

网友:
楼主这种特殊功能要求唯有非标定制而成了啊!

网友B:
这种阀只有HAWE有,他是用几个G阀来实现三位四通的功能,不是一般意义的滑阀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阀只有HAWE有,他是用几个G阀来实现三位四通的功能,不是一般意义的滑阀换向阀。

如果是4个二位二通来取代, 那就没有意义了, 本来就像用一个阀取代4个二通阀组成的换向阀的。

网友(点评):
是两个阀的组合,他的功能很独特,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4个二位二通来取代, 那就没有意义了, 本来就像用一个阀取代4个二通阀组成的换向阀的。

截止式换向阀,HAWE内部叫G阀。大概长这样。

楼主:
这个阀感觉有点特殊, 只要2个线圈驱动,倒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点评):
HAWE压箱底的东西,用量非常大,也很独特。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 如果是内控内泄的换向阀 如果t口也承受高压 这个法肯定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品牌的阀,一般力士乐的阀的T口都可以承受得起16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