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导出STP格式不是实体,是曲面,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8-06-26):
UG导出STP格式不是实体,是曲面,求大神告知

网友A:
igs格式转过来的,先缝合成实体。估计复杂一些的还不能一次性缝合完成

网友:
这个情况都是可以搞定的,首先你在导这个实体时先要检查是否有破面,有些细小的缝隙导出后都会变成i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s格式转过来的,先缝合成实体。估计复杂一些的还不能一次性缝合完成

意思是先导igs格式?再缝合,再导stp格式吗?

网友B:
主要看软件的容错性。曲面多半是有破面了,修补一下吧。

UG最好是导X_T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软件的容错性。曲面多半是有破面了,修补一下吧。

UG最好是导X_T格式。

在那个曲面基础上修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