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异形零件的工装设计

楼主(2018-06-26):
各位好,针对薄板异形类零件(厚度2.5mm),现要加工厚度方向(比如刀片,要在刀刃上涂层),加工过程中受力不大。我现在大概有个思路,结构如图所示,底座(图中银色)、异形零件模具(蓝色部分,一侧铣有2mm深的零件外形轮廓,实现定位),楔形块(图中橙色部分),压紧板(图中黄色部分)。备注:加工从零件的厚度中央开始,精度要求+-0.1mm。

请教各位:
1.如果有多种异形零件的话,我想更换蓝色部分来实现。那么蓝色部分如何与底座实现可靠固定?
2.如果在一次加工结束后,把零件拿出去后,橙色部分必然会往下掉,导致下一次装夹费事,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产品可以单独取走
把蓝色固定在底座
橙色和蓝色活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产品可以单独取走
把蓝色固定在底座
橙色和蓝色活动连接

你好,每次加工结束后中间的薄板零件(绿色)单独取走,装新的待加工零件。蓝色固定,橙色我计划底部加弹簧。

网友B:
把蓝色和底座做成一个零件,装夹时只调整橙色零件,这样影响调整的因素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蓝色和底座做成一个零件,装夹时只调整橙色零件,这样影响调整的因素比较少。

这是个思路,多谢了

网友C:
感觉好复杂,不知道具体加工什么东西

网友D:
没看太懂,感觉只是一个装夹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复杂,不知道具体加工什么东西

加工刀具刃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太懂,感觉只是一个装夹工具,

是的,就是一个可靠装夹的工具

网友E:
建议蓝色的部件凹槽部位设计一个防型定位块,再增加一个弹簧压紧机构,从侧面解决产品的压紧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蓝色的部件凹槽部位设计一个防型定位块,再增加一个弹簧压紧机构,从侧面解决产品的压紧力不足的问题,

你好,加工过程中的受力很小,而定位要求很高。

网友F:
加入零件种类不太多的话,可以尝试将蓝色和底座融合,将橙色和黄色压板做成一体的可否,更换时整体更换?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入零件种类不太多的话,可以尝试将蓝色和底座融合,将橙色和黄色压板做成一体的可否,更换时整体更换?不 ...

品种太多,且尺寸相差较大,这样恐怕不现实

网友G:
我想蓝色和橙色能不能做成一个小治具,银色部分是个大载板,小治具安装好产品后再统一按放到大载板上。
压紧部分可以放到小治具上做个弹簧或楔形结构。
另外按你图示的结构,黄色块就不要用螺钉螺母锁了,安装拆卸太麻烦了,上个带扳手的或其他简单加紧松开的结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每次加工结束后中间的薄板零件(绿色)单独取走,装新的待加工零件。蓝色固定,橙色我计划底部加弹 ...

加弹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利用弹簧的回弹力,取下来方便一些?这个楔形块本身是没有安装精度要求的。另外,这个楔形块如果要起到固定刀具的作用,安装时对刀具要有足够的压力,也就是说,弹簧本身的力量不能把这个楔形块弹起来。不然的话,就有可能不够牢固。当然加弹簧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作用有限,性价比不一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弹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利用弹簧的回弹力,取下来方便一些?这个楔形块本身是没有安装精度要求的。另外 ...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加工完取刀具的时候,楔形块会往下掉,到时实际蓝色板和橙色板间距小于刀具的厚度,导致放刀时间较长,故想在楔形块下面放弹簧,但该方案很难实现,因下部尺寸很小,约5mm。

另已经将上部压紧方案修改为活节螺栓压紧,黄色固定板上开螺纹孔,安装弹簧柱塞,固定个别未压紧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蓝色和橙色能不能做成一个小治具,银色部分是个大载板,小治具安装好产品后再统一按放到大载板上。
压 ...

谢谢回复。
这也是一种思路,就是需要一个人专门安装小治具,可能效率会很低。
压紧方案考虑修改为两侧活节螺栓压紧,黄色固定板中间开螺纹孔加弹簧柱塞补充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