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在表面行业,目前遇到的困难,请大佬帮助

楼主(2018-06-26):
我们公司以前只做电镀,今年年中公司建了一条PVD前处理线,PVD机台已经安装完毕。
目前的情况是清洗线未验证洁净能力,镀出来的产品会有点状掉膜和漏镀。所以,作为新人的我,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佬:
①清洗线清洁能力如何定义?通过什么途径可以验证?
②纯水更换的周期频率是多少?如何设计实验收集数据来验证这个周期?
③含有化学药剂的槽液多久更换一次?要通过什么样的实验来收集数据说明这个更换周期?
④如何设计方案排查点状掉膜和漏镀的原因?该做怎样的改善?

网友:
这类问题,你先找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规范学习,在这些规范里再找它引用的相关标准,一点点抽丝剥茧就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根据标准提出的要求和社友的回复,相互启发就能学到很多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给你推荐个标准你去看看,GB/T13912。

网友(点评):
个人理解,就清洗剂而言,国内的某些标准是扯淡的。

网友(点评):
有些标准,可以参考,但不能作依据。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是这样的,至于是作为使用的依据还是参考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网友:
从楼主的问题来看,楼主是理论做滴太多,实践接触太少。

现场的状况复杂,但没有你相像的理论复杂。

清洗,其实比较简单。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应对方法。

网友:
清洗最常见的是测表面张力,这个可以使用水滴角测试仪或者达因笔(不够准确,容易买到假货)。

看了你的描述,其实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药剂换药频率,水洗换水频率,而是首先确定这个纯水和药剂能不能在新配槽的情况下做出好的产品,然后再来谈换水频率

纯水的PH不说,纯水机电导率需要控制在0.1以下,清洗机里的最后3槽的纯水电导率超过1就要换掉。

点状掉膜和漏镀,这个不一定是清洗造成的,要将不良区域用显微镜放大来看,有可能是空气中的灰尘,周转小车的灰尘,或者治具/挂具退镀不彻底残留的灰尘,PVD设备没有做好清洁保养,PVD靶材的纯净度,膜层之间的结合力等等

如果只是一棒子把清洗打死,那么可能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版主的宝贵经验!赞一个!

网友A:
版主相当的专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相当的专业呀。

被苹果客诉出来的啊,哈哈,

其他问题都好谈,苹果对掉膜零容忍啊,每次被发现掉膜的产品就是被一顿胖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苹果客诉出来的啊,哈哈,

其他问题都好谈,苹果对掉膜零容忍啊,每次被发现掉膜的产品就是被一 ...

1、清洗剂测表面张力,适合楼主及您所在的工况场合,但不适用于高压喷淋!
2、既然用到了纯水,是否应该在无尘车间作业?所工件所接触的料具都应该有清净度要求,否则将失去纯水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清洗剂测表面张力,适合楼主及您所在的工况场合,但不适用于高压喷淋!
2、既然用到了纯水,是否应该 ...

这个表面张力是针对产品的,不是针对清洗剂的,是我描述有点错误

物品表面的清洁度用接触角来测量,实际测的应该是自由能一类的感觉很专业的术语,平时用张力也解释习惯了,这点表示抱歉

网友(点评):
您太谦虚了!用“描述错误”严重了,应该说是“描述失误”吧!在不涉及行业保密的前提下,真希望有机会当面向您学习讨教!我接触的大多是低要求的行业清洗,渴望能有机会到您的现场参观学习!

网友(点评):
我能讲我们产线也是用达因值来管控的,水滴角测试仪是客户给我们的,很久没开过了吗,哈哈,因为大部分这种清洗都要求不到那么精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