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的手工刃磨技巧

楼主(2018-06-27):
麻花钻刃磨的方法和技巧
  “少磨”首先是“不磨”,拿到钻头匆匆即磨,肯定是盲目的磨。只有在刃磨前摆放好位置,才能为下一步的“磨好”打实基础,这一步相当重要。教师在示范过程中,可根据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法和技巧用通俗易懂的口诀的形式解释和示范,学生往往听得明白、看得明白,容易掌握。示范时的动作要正确,要做好正常动作的示范、分步动作的示范、慢动作的示范,这样学生便于接受。这里运用四句口诀来指导刃磨过程。效果较好。

口诀一:“刃口摆平轮面靠。”这是钻头与砂轮相对位置的第一步,往往有人还没有把刃口摆平就靠在砂轮上开始刃磨了。这样肯定是磨不好的。这里的“刃口”是主切削刃,“摆平”是指被刃磨部分的主切削刃处于水平位置。“轮面”是指砂轮的表面。“靠”是慢慢靠拢的意思。此时钻头还不能接触砂轮。

口诀二:“钻轴斜放出锋角。”这里是指钻头轴心线与砂轮表面之间的位置关系。“锋角”即顶角118°±2°的一半,约为60°这个位置很重要,直接影响钻头顶角大小及主切削刃形状和横刃斜角。要提示学生记忆常用的一块30°、60°、90°三角板中60°的角度,学生便于掌握。口诀一和口诀二都是指钻头刃磨前的相对位置,二者要统筹兼顾,不要为了摆平刃口而忽略了摆好斜角,或为了摆好斜放轴线而忽略了摆平刃口。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经常出这些错误。此时钻头在位置正确的情况下准备接触砂轮。

口诀三:“由刃向背磨后面。”这里是指从钻头的刃口开始沿着整个后刀面缓慢刃磨。这样便于散热和刃磨。在稳定巩固口诀一、二的基础上,此时钻头可轻轻接触砂轮,进行较少量的刃磨,刃磨时要观察火花的均匀性,要及时调整压力大小,并注意钻头的冷却。当冷却后重新开始刃磨时,要继续摆好口诀一、二的位置,这一点往往在初学时不易掌握,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改变其位置的正确性。

口诀四:“上下摆动尾别翘。”这个动作在钻头刃磨过程中也很重要,往往有学生在刃磨时把“上下摆动”变成了“上下转动”,使钻头的另一主刀刃被破坏。同时钻头的尾部不能高翘于砂轮水平中心线以上,否则会使刃口磨钝,无法切削。麻花钻的顶角一般是118°,也可把它当作120°来看待。

刃磨钻头主要掌握几个技巧:

另外再介绍一种方法
1、刃口要与砂轮面摆平。
磨钻头前,先要将钻头的主切削刃与砂轮面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也就是说,保证刃口接触砂轮面时,整个刃都要磨到。这是钻头与砂轮相对位置的第一步,位置摆好再慢慢往砂轮面上靠。

2、钻头轴线要与砂轮面斜出60°的角度。

这个角度就是钻头的锋角,此时的角度不对,将直接影响钻头顶角的大小及主切削刃的形状和横刃斜角。这里是指钻头轴心线与砂轮表面之间的位置关系,取60°就行,这个角度一般比较能看得准。这里要注意钻头刃磨前相对的水平位置和角度位置,二者要统筹兼顾,不要为了摆平刃口而忽略了摆好度角,或为了摆好角度而忽略了摆平刃口。

3、由刃口往后磨后面。
刃口接触砂轮后,要从主切削刃往后面磨,也就是从钻头的刃口先开始接触砂轮,而后沿着整个后刀面缓慢往下磨。钻头切入时可轻轻接触砂轮,先进行较少量的刃磨,并注意观察火花的均匀性,及时调整手上压力大小,还要注意钻头的冷却,不能让其磨过火,造成刃口变色,而至刃口退火。发现刃口温度高时,要及时将钻头冷却。

4、钻头的刃口要上下摆动,钻头尾部不能起翘。

这是一个标准的钻头磨削动作,主切削刃在砂轮上要上下摆动,也就是握钻头前部的手要均匀地将钻头在砂轮面上上下摆动。而握柄部的手却不能摆动,还要防止后柄往上翘,即钻头的尾部不能高翘于砂轮水平中心线以上,否则会使刃口磨钝,无法切削。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钻头磨得好与坏,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在磨得差不多时,要从刃口开始,往后角再轻轻蹭一下,让刃后面更光洁一些。
5、保证刃尖对轴线,两边对称慢慢修。
一边刃口磨好后,再磨另一边刃口,必须保证刃口在钻头轴线的中间,两边刃口要对称。有经验的师傅会对着亮光察看钻尖的对称性,慢慢进行修磨。钻头切削刃的后角一般为10°-14°,后角大了,切削刃太薄,钻削时振动厉害,孔口呈三边或五边形,切屑呈针状;后角小了,钻削时轴向力很大,不易切入,切削力增加,温升大,钻头发热严重,甚至无法钻削。后角角度磨的适合,锋尖对中,两刃对称,钻削时,钻头排屑轻快,无振动,孔径也不会扩大。

6、两刃磨好后,对直径大一些的钻头还要注意磨一下钻头锋尖。
钻头两刃磨好后,两刃锋尖处会有一个平面,影响钻头的中心定位,需要在刃后面倒一下角,把刃尖部的平面尽量磨小。方法是将钻头竖起,对准砂轮的角,在刃后面的根部,对着刃尖倒一个小槽。这也是钻头定中心和切削轻快的重要一点。注意在修磨刃尖倒角时,千万不能磨到主切削刃上,这样会使主切削刃的前角偏大,直接影响钻孔。

当然,磨钻头没有一定的定式,需要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通过比较、观察、反复试验,定会把钻头磨得更好。

网友A:
我一直磨不好钻头,都是凑合用,我看那些老师傅磨的钻头用起来就是爽,自己磨的都不怎么敢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磨不好钻头,都是凑合用,我看那些老师傅磨的钻头用起来就是爽,自己磨的都不怎么敢用。。。哈哈

磨钻头,需要不断的练习
第一,注意对称。这不是一天能练成的
第二,注意后角不能变负,手工磨钻头,全靠手上功夫。这点往往被人忽视,在钻孔中很费劲却找不到原因
第三,要知道这次磨的如何不好。看刃口哪里糊了是好方法。但也不是全部。比如上面说的后角问题

这几点过关了,再深造

网友B:
钻头刃磨是个学问,磨好了事半功倍,特别是单件的产品,刃磨麻花钻有明显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刃磨是个学问,磨好了事半功倍,特别是单件的产品,刃磨麻花钻有明显的优势

韩兄说的确实在理儿,老师傅磨出的钻头往往能多打好几个产品。

网友:
这个要时间慢慢积累的

网友:
我一直磨不好钻头,都是将就用,要求不高

网友(2018-09-05):
磨刀是个技术活

网友:
写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