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实际工作中有用到这种法兰螺母吗?

楼主(2018-06-26):
晚上看到一种产品,设备与底板联接的螺母都是这种螺母,后来查了手册,发现这种螺母的名称叫”法兰螺母”,底部连接平面上还有倒刺,增加了螺母与底板的摩擦力。这种螺母镀锌采用热浸镀锌,为什么不用普通镀锌呢?这种螺母在实际应用中还是第一次看到。
各位社友,你们在实际工作中有用到过这种螺母吗?
图片手机没法传,明天上传。

网友A:
主要是抗腐蚀性更好,替你上传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抗腐蚀性更好,替你上传了^_^

对!就是这种带倒刺的螺母,它具有很好的放松作用。它为什么一般用热浸镀锌而不是电镀锌?

网友:
见过,但没有机会用。

网友:
以前在煤矿用过,刮板输送机的刮板与链条连接用的螺母就是这种

网友:
这种螺母在铝型材拼装的时候常用的。至于热镀锌,表处成本也高,好像是防腐蚀效果更好,有人做过盐雾试验比对过。桥梁上的,露天的游乐场的设施,基本上都是热镀锌,当然也有不锈钢的。。。

网友B:
自行车前后轴上就用的这种螺母,细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前后轴上就用的这种螺母,细牙的。

看来生活中也有很多学习的值得学习和仔细观察的地方,这些小细节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谢谢!今天找个自行车看看。

网友(点评):
估计要稍高档一点的车,带变速的山地车(不是那种快拆),多半是用的这种螺母。

网友(点评):
谢谢!那估计拆个普通的自行车不一定能看到了

网友C:
这种现在较常见了,室外一般都得用热镀锌,你看室外电力上的零件,看不到电镀锌的吧

网友:
有了这个还用什么锯齿垫圈

网友:
有了这个是不是就不用弹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在较常见了,室外一般都得用热镀锌,你看室外电力上的零件,看不到电镀锌的吧

热镀锌和电镀锌在使用效果上有什么区别?以前这些小细节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D:
多接触接触国外的产品,你就知道了,法兰螺母和防松垫片。在国外都有固定的厂家。客户也会给你提供选型资料。很巧的是,我也在国内买过,可惜没有倒刺。发货到德国,别人直接给你开DR,罚款20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镀锌和电镀锌在使用效果上有什么区别?以前这些小细节还真没有注意过。

比如最常见的自来水管,以前都是热镀的,假冒伪劣流行后才有电镀锌的。白铁皮都是热镀的,做个水桶用个10年没问题,你电镀的1-2年吧。
热镀与基体的附着力强。

网友:
这个用的多了,我主要用在铝型材支架的连接固定上。

网友:
找个自行车拆开中轴上的塑料盖你就看到它了

网友:
我昨晚刚好在修我的山地自行车,拆轮子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螺母,目测应该是M10的细牙。。这个很明显是防松螺母的一种吧

网友:
这不是锁紧螺母么?为啥被说的很高大上的样子   我们不想加弹垫片 就会用这种 防止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接触接触国外的产品,你就知道了,法兰螺母和防松垫片。在国外都有固定的厂家。客户也会给你提供选型资料 ...

开DR,是指给出推荐使用的标准件清单?

什么产品,罚这么重?

网友(点评):
是的,包括指定品牌。摊铺机

网友:
这种法兰螺母很常用,我们这为了放松全部加备母,第一个用这种法兰螺母,第二个用普通六角螺母。
至于为什么,确实没仔细思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