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曲面阳极氧化膜测厚仪哪里找?

楼主(2018-06-27):
MPO/MP0参数:

量程:0~2000μm。分辨率:0.00um

精度:±1μm(0~50μm);±2%(50μm~1000μm);±3%(1000μm~2000μm)。

重复精度:±0.5μm(0~100μm); ±0.5%(>100μm)。
小测量曲率直径:在精度范围内,铁基φ35mm,非铁基φ50mm;
(在允许误差<10%时,铁基为φ10mm,非铁基为φ2mm)。
小测量面积直径:φ4mm(在允许误差<10%时,为φ2mm)。

小基体厚度:铁基0.2mm(误差<10%时);非铁基0.09mm(误差<10%时)。

重量:60g(不含电池)。

外形尺寸:64mm×30m×85mm。

电源:两节5号电池。
测厚仪小测量曲率直径35mm能测量直径54mm的圆管的表面涂层吗?注意是曲面?那位大神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但是你可以使用金相配合膜厚仪验证一下就知道,

圆管,不在乎取点的问题,随机测个几十组数据看下波动 和平均值,然后切开产品看下金相膜厚是多少

这样管控就没有问题了,阳极氧化的膜厚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但是你可以使用金相配合膜厚仪验证一下就知道,

圆管,不在乎取点的问题,随机测个几十 ...

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膜,是表面的涂层厚度,跟金相看内部组织,没啥关系吧!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膜,是表面的涂层厚度,跟金相看内部组织,没啥关系吧!

可以了解一下切片膜厚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切片膜厚的概念

要求检验简单,快捷,切片膜厚,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检验简单,快捷,切片膜厚,是不是太麻烦了?

这个只是验证不同设备的测量相关性。。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吧

切片膜厚是最精确最直观的,因为目前用扫描电镜可以测量0.1微米以上的厚度毫无压力,很多地方可以做到

而你要求的阳极膜厚,用400X的金相显微镜就可以量测,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作是真实值(会有偏差,但是可以忽略)

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这种磁性膜厚仪来测量同一片产品,多次测量的数据可以看到重复性如何,取多次测量的平均值和金相测得的真实值做比较,看看偏差多少,可以人为补偿(前提是你重现性要好,重现性不好那就证明这个磁性膜厚仪不能测量)

不知道我讲的是否够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验证不同设备的测量相关性。。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吧

多谢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