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一个方盘里取料到扇形盘,要求1s,1片!

楼主(2018-06-27):
一个方形盘700*300*20里有三列卡槽,卡槽里装了玻璃片,玻璃片的到距离槽边单边只有0.1-0.15mm,每列大概20+的数量。现在要从方盘取出来,放到扇形盘里。要求一秒一片……小白我问了之前现场的,两个四轴立式机械臂同时工作都只能达到2.5s一片……我现在想用并联机械手,会不会快一点?或者有没有别的好招,能达到这个取放速度的?主要是这玩意取放精度都高……算上视觉对位的时间,我目前能想的招都想了,达不到1s一片。有没有大侠能给点意见,提前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18-7-3 17:08):
这案子最后还是没招,选择了保精度,用立式四轴机器人。

网友A:
必须一次抓取一片么,这个说清楚

网友:
把动作算清楚,然后各个动作分解,同时工作,1S内只干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一次抓取一片么,这个说清楚

目前来看的话,位置只够装最多两个机械臂在两边而且是上料一个方盘,扇盘两个盘这样装,我现在是想弄个中转机构,一次取三片出来。因为一个方盘只有三列。但是就算这样也是很难达到速度,因为扇盘卡料槽不像方盘,存在一个角度偏差,而且每一列里面那20多片,都是一片叠着一片的。不是完全独立分开的。

网友:
期待解决方案,学习一下。

网友:
又是薄片分片问题,又是取防料角度不一致问题,还有速度精度又要高,建议你考虑一下DELIT机器人,但你先要解决薄片分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的话,位置只够装最多两个机械臂在两边而且是上料一个方盘,扇盘两个盘这样装,我现在是想弄个中 ...

用并联的话2秒3秒能保证,1S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爱德普的并联机器人可以做到1s一个,用吸盘的方式,当然还得看具体情况,行程和取放精度等,

网友:
用SCAR机器人取料,看CT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可能要示意图看看,能否并发,达到1pps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