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或工程图中插入cad文件后,cad的边框能够去除吗

楼主(2018-06-27):
SolidWorks零件或工程图中插入cad文件后,cad的边框能够去除吗

网友:
编辑草图,去掉多余线段,随便说一句,你这看上去不像草图,你确定你是插入的CAD文件,而不是图像文件吗。

网友:
一般是插模型啊。

网友:
一看就是三维。不过干嘛那么麻烦

网友:
CAD文件把图形和图框分不同的图层,导入文件的时候,不要选择图框所在的图层就好了

网友:
在CA里先把图框删掉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