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半圆形的钣金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8-06-27):
刚接触钣金一年,碰到这样的产品,卷圆做出来的尺寸没有保障,自己尝试做了一套折弯上下模型,压出来工件回弹的不像样子。。。求教有什么便捷的方式加工

楼主:
急,在线等,望大神帮忙

网友A:
发给钣金厂,管他们怎么做,到时拿成品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给钣金厂,管他们怎么做,到时拿成品来就行了!

我就是做钣金的。。。刚做没多久。。

网友B:
克服钣金件的“”回弹“”办法很多,但是每一个件因形状、材料、设备等的改变,不能用一成不变的套路,需要钻研积累经验的。又说回来,在私企工作,不知哪天就离职,转行业了。。。。。咋说哩。

网友C:
这样做可以吗?分几段去焊接

网友:
卷圆不行吗

网友D:
这种公差折弯是保证不了的。但是绝对可以成型。先折两边口,你出CAD图的时候,把折弯线都画出来,给现场下料的人员激光划线,然后折弯人员按照划线折弯(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刀一刀赶),最后成型。不懂得可以追问……

网友:
最简单方法换材质

网友:
没有侧板吗,一般像这种钣金都是用侧板来定位的!圆弧变形用螺丝固定或点焊就可校准了与客户沟通下看作什么用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应该会有侧板,安装或者焊接的定位。如果客户预先安装或者焊接好。客户如果能接受,那只要保证关键尺寸就是了。如果要精准,估计要算上回弹量来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做钣金的。。。刚做没多久。。

网友:
慢慢积累吧!!!

网友F:
这种都是一刀一刀折的吧,然后固定好,不难,多积累

网友:
数控折弯机应该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克服钣金件的“”回弹“”办法很多,但是每一个件因形状、材料、设备等的改变,不能用一成不变的套路,需要 ...

自己家的小工厂,估计得混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都是一刀一刀折的吧,然后固定好,不难,多积累

客户要求外表面没有印痕,分段折有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可以吗?分几段去焊接

材质是铝材,焊接成本也高,不合适,要做几百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公差折弯是保证不了的。但是绝对可以成型。先折两边口,你出CAD图的时候,把折弯线都画出来,给现场下 ...

客户不接受有折弯印的,只有想办法弯圆或者做特殊模具一刀成形

网友(点评):
不接受折弯痕迹,你就垫薄板。不能影响折弯尺寸。成型也可以,要注意弹性变形。可以试制,慢慢调参数,OK后,刀模要进行表面处理,提高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应该会有侧板,安装或者焊接的定位。如果客户预先安装或者焊接好。客户如果能接受,那只要 ...

没有侧板,不过我联系到模具厂家有一种弹簧模,可以一次成形,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2020-02-22):
8 b& o1 H0 `, Z3 s# s最简单方法换材质

网友:
应该可以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