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动生成BOM

楼主(2018-06-27):
有哪位大声用过SW自动生成BOM这个插件,我在沐风下了一个但是不怎么理想。请教各路大神有没更好的插件和模板。

网友A:
我也想要,最好还能分层

网友B:
生成BOM表,不需要什么插件,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功能,甚至在装配体实体文件中就可以直接生成BOM表,不需要在工程图中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要,最好还能分层

分层与BOM表有关系吗

网友:
直接用明细表就可以了

网友:
solidworks已经集成了BOM表功能,不必找第三方插件
当前层的,分级的都可以

网友:
BOM自带的功能,也是可以分层的哈,类型选择缩进

网友:
在注解 李有表格选项里面都有的啊,自动标注序号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层与BOM表有关系吗

分级bom吧,装配体一级一级往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成BOM表,不需要什么插件,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功能,甚至在装配体实体文件中就可以直接生成BOM表,不需 ...

并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BOM表,不需要什么插件,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功能,甚至在装配体实体文件中就可以直接生成BOM表,不需 ...

自带的软件 有点乱 不好用。

网友:
是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