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薄板单片分离将第二片带起来怎么解决?

楼主(2018-06-27):
800*600*0.5铝板表面镜面效果,在用吸盘分离时,有时候出现将下一片铝板一起带起来现象,有大神遇到这个问题嘛?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如果是纸张的话,两边可以用气缸带动毛刷上下刷。铝片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纸张的话,两边可以用气缸带动毛刷上下刷。铝片没试过。

板放的也不是很齐,刷起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大,有很多会刷不到

网友:
那么薄的板,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像那些纸箱自动包装那个纸箱打开那种类似结构呢?

网友B:
两侧的吸盘先吸起来 钣金就弯曲 下凹 第两张就会自动分离。
看一下冲压方面日本自动化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侧的吸盘先吸起来 钣金就弯曲 下凹 第两张就会自动分离。
看一下冲压方面日本自动化的视频。

现在有利用吸盘的高度差先吸一边,但是还是有带起来的现象,如果高度差调太多了,会出现吸不起的现象

网友(点评):
估计局部真空了 可以用一个大吸盘吸一个点,稍微卷开一点。

网友(点评):
吸盘型号 可以选择那种 两层的 吸附力更大

网友(点评):
吸力大了,板有可能会变形

网友C:
拿一个强磁铁,将其中一极靠近一叠钢板的靠上表面的一个角,你会看到一个疯狂的现象:钢板的这个角将自动分片,腾空而起。
这个利用了被磁化的钢板同性相斥的原理。

网友D:
像分扑克牌一样,“凹”的一下就全分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分扑克牌一样,“凹”的一下就全分开了

负压可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侧的吸盘先吸起来 钣金就弯曲 下凹 第两张就会自动分离。
看一下冲压方面日本自动化的视频。

嗯,我找找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一个强磁铁,将其中一极靠近一叠钢板的靠上表面的一个角,你会看到一个疯狂的现象:钢板的这个角将自动分 ...

铝板没磁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压可能达不到

图片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放的也不是很齐,刷起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大,有很多会刷不到

纸张的话,还可以在夹具上动工夫,把吸盘分成两组,一组固定的,一组连接气缸,气缸带着吸盘稍微往下折一下,让重叠的纸张分开。

网友:
1. 吸盘不同步

2. 机械式分张器

板上有油推荐PIAB摩擦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