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拧紧站机器人选型

楼主(2018-06-27):
       最近一个项目,螺丝拧紧工作站。现场已有设备,机器人是UR10,末端安装一个弯头电批,待拧紧M8螺栓的拧紧力矩式35NM。有一个疑问,这个负载(10kg)的机器人,这种工况是否会不稳定,拧紧反作用力对机器人本体有何影响。没接触过类似项目,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很菜鸟。希望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二。(类似工作情况,机器人选型应该满足哪些参数)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在UR10的用户使用手册里有说明,如图为最大有效负载。可以看出10kg允许的最大偏心距是160mm,推算出允许负载扭矩为100*0.16=16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在UR10的用户使用手册里有说明,如图为最大有效负载。可以看出10kg允许的最大偏心距是160mm,推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目前已有设备就不太合理了。可是现场工作稳定,而且后面的产品可能需要拧紧力矩要达到45NM(最大预留70NM)。是否是电批中配置了反作用力平衡装置或结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目前已有设备就不太合理了。可是现场工作稳定,而且后面的产品可能需要拧紧力矩要达到 ...

建议看一下电批扭矩参数,一般电批单位是kgcm,普通电批转化为NM也就2-6NM左右,35NM这个扭矩真心不小了

网友B:
N8拧紧不需要35NM,还有拧紧枪可以无反作用力。

网友:
建议拧紧扭矩乘于2倍安全系数,现在只有10牛米,太小了。

网友:
可以设置机械结构将拧紧扭矩抵消到工件上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8拧紧不需要35NM,还有拧紧枪可以无反作用力。

35NM是工艺要求的,而且这设备最大拧紧有70NM。请教下,电批无反作用力怎么做到的?电批本身吗

网友:
我也建议有2倍以上安全余量,因为到位停止那一下会由很大的扭矩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