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这两个螺丝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06-27):
在吊环旁边那两个

网友:
旧的电机壳  吊环处滑牙   重新加工

网友:
等高人解答

网友:
9有可能是后期维修保养时用的注油孔,建议楼主拆下来看看~

网友:
会不会里面还有个零件,连接固定作用?

网友:
里面贴个加强板可能性大

网友:
紧定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