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紧轴装置

楼主(2018-06-27):
要在铝铸件内腔设计一个锁紧装置,机械手动锁紧两边轴,一个手柄锁紧2边,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结构?

网友A:
百分表支架结构,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表支架结构,你值得拥有

谢谢你的指导,那个表分表我查了资料不知道他的原理,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发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左右两边轴是转动的,现在需要设计一个装置,可以同时锁紧两根轴,在任意位置都可以任意锁紧,就是一个把手控制两边

网友:
这个是可以实现,两侧用两个导柱导套,中间用一个紧固螺栓,通过使用中间压紧力把力传递给两侧的压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那个表分表我查了资料不知道他的原理,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发给我参考一下

2楼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见图)
利用摩擦力来控制
6楼有说控制两轴的方法(不过我没太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那个表分表我查了资料不知道他的原理,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发给我参考一下

那就是一个锁紧套,要什么资料嘛,,,,,

网友:
问题是你现在这两个轴有多大的扭力啊,也要跟锯扭力来设计啊,

网友:
两边加类似螺母结构锁紧?

网友:
你是想一个操作端,然后两端轴同时锁紧?如果是两个根轴分别锁紧,可以考虑用联轴器的锁紧方法。

网友:
你是想一个操作端,然后两根轴同时锁紧?  如果两根轴分别锁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联轴器的锁紧方式。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一个操作端,两根轴同时锁紧。可以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网友:
如果可以分别锁紧,那就轴的两端可以分别采用联轴器的锁紧原理。通过螺栓,用摩擦力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那个表分表我查了资料不知道他的原理,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发给我参考一下

同轴两个环,其中一个和转柄固定,带根棍子,旋紧棍子顶下面轴锁死,两个环斜面张紧,两个轴就同时锁死了,图片还真没有,以前拆过

网友D:
电控柜拉杆锁见过吗?
两根轴分别套一个尖齿的齿轮
把拉杆杆端磨尖角
利用拉杆来卡住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控柜拉杆锁见过吗?
两根轴分别套一个尖齿的齿轮
把拉杆杆端磨尖角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一个操作端,两根轴同时锁紧。可以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谢谢你的意见,但是两个锁紧套不在一个平面
转弯的话只能柔性连接,但是柔性连接没有力

网友:
磁力座的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楼主能问一下同时锁紧的目的是什么?一根一根锁紧不行吗?

网友:
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