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公差尺寸的公差选择

楼主(2018-06-27):
大家好我们现在研发的电机轴承是深沟球轴承6205和6204,电机转速时6000以内,做完实验后打开看了下,看到轴承在轴承位有旋转的痕迹,请问公差应该要怎么选,不是我设计的,以前的设计师走了。

楼主:
公差我看给的都是+0.04

网友:
电机轴及其上装的零件,轴承位置发个草图看看。

网友:
那你在+0.04这个基础上给小一点嘛,+0.02怎么样?

网友:
电机轴要考虑长期运行发热的情况,还有就是轴承的游隙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实验,转速6000,运行久了有旋转很正常啊。一般轴承就算紧配过盈量也不大。

网友B:
轴承外圈有小间隙配合,轴承内圈需小过盈量配合,楼主这个是高速运行,有点转动也算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外圈有小间隙配合,轴承内圈需小过盈量配合,楼主这个是高速运行,有点转动也算正常的。

内圈是过盈热套安装的,感觉外圈公差选择不合适,过度配合应该好点,电机包6年的,新的就转动了,几年后不是同心都保证不了了,我们做的是新能源电动公交车上用的永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实验,转速6000,运行久了有旋转很正常啊。一般轴承就算紧配过盈量也不大。

有测试台架,可以模拟电机运行一年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