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什么厂商好一些?

楼主(2018-06-27):
设备上需要一个推拉式电磁铁,如图所示。想请教下大家这个国内外有没有什么比较知名的牌子推荐?目前找到的都是阿里巴巴上,一个是怕质量不硬,再一个怕将来量大了供货不稳定。

哪位用过的推荐几个国内外知名厂商?

网友A:
我之前用过易得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过易得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你可以试试看

易得亨,是这三个字么?百度没有相关网页呢

网友:
去河南找找国产的看看,做液压阀的电磁铁很多,不知道有没有你要的这种。

网友B:
可以在米思米或怡合达上找一找:电磁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米思米或怡合达上找一找:电磁锁。

米思米

网友:
建议  电磁吸盘改装,力量可控的

网友C:
广告:矶法牌 贯穿推拉式 直流电磁铁JF-0530B 6V/12V/24V/36V 0530Z 5N

网友D:
进口的可以考虑德国KUHNKE,价格小贵,但品质保证: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C:
广告:矶法牌 贯穿推拉式 直流电磁铁JF-0530B 6V/12V/24V/36V 0530Z 5N

请教,有大行程的么?100mm~200mm,推力不需要很大,轻载,不是频繁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口的可以考虑德国KUHNKE,价格小贵,但品质保证:

请教,有大行程的么?100mm~200m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有大行程的么?100mm~200mm,谢谢

KUHNKE的电磁杆最大行程30mm。
100~200mm行程相当长了,出力和速度(时间)会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