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机构可以定位这个零件吗?

楼主(2018-06-27):
请问有什么办法定位这种零件吗?
只能采用机构,不加视觉。
谢谢!

内六角螺母

内六角螺母

网友:
做个夹具夹外圆

网友A:
做个外六方,通过孔来定位可否?

网友:
难道有比外六角更好的方式?

网友:
如果只是定位的而言,一根轴+表面销孔就可以了定位了

网友B:
做个异形的气爪怎么样,一侧是平面,卡内侧,一侧是圆弧面,卡外侧。

网友:
先要看你的加工工艺,先加工六角还是外圆!

网友:
这个零件尺寸多少。

网友:
外圆定位的话可以参考机床三爪卡盘

网友C:
定位内孔还是外圆?

楼主:
夹具外圆定不了位吧?

网友(点评):
是你没表达清楚,要机械定位内边好办,方棒穿过抖停,直边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外六方,通过孔来定位可否?

因为我想靠机构实现自动定位,外六方定位还需要旋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异形的气爪怎么样,一侧是平面,卡内侧,一侧是圆弧面,卡外侧。

好的,谢谢!因为这个零件内六边形需要组装一个外六边形零件,所以想个办法把这个零件每次定位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内孔还是外圆?

定位内边,其实就是如何自动每次定位同一个方向!

网友:
一根水平放置的圆棒穿起来就定位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也可以哦

网友:
外侧V型块,内侧的话建议仿形导正定位治具

网友:
外六角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