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啥零件变成透明了,死活都不能改成实体状态?

楼主(2018-06-27):
不知道为啥零件变成透明了,死活都不能改成实体状态?

网友A:
在装配体的状态下编辑该零件,选择该零件透视。

网友:
肯定是不小心点击了透明设置,然后,右键编辑重新设置就行

网友:
你的图片没显示设计树,怎么帮你找原因?
设计树全部展开,右侧剪头展开,麻烦再发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零件半透明问题,水平有限,改不回来,最后只能把这个零件的最外面的每个面实体化,内部其实还是半透明状态

网友B:
应该是零件曲面尝试愈合后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按了这个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的状态下编辑该零件,选择该零件透视。

二楼正解

楼主:
这个更改透明度按钮我试过了,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零件曲面尝试愈合后会有这种情况

零件形状我改过后,有时就会变成这样,

楼主:
我画图都是在装配体里面改图

楼主:
在装配体里面他可以变成实体状态,但是有些孔选不中,配合的时候无法操作,很揪心

网友:
这个零件的其他装配体里面,你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的原档是不是STP文件 或者其他通用格式的 我以前也遇到过  删除零件外观颜色 或者看出错没 尝试愈合所有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1,不小心点了透明的显示,在左侧设计树改过来就行了
2,是不是设定了透明的材料,造成的
3,电脑显示问题,保存后再打开试试吧(我之前有几次就是因为电脑原因,重启后就好了

网友C:
想知道是什么状态下,零件还是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是什么状态下,零件还是装配体?

在零件图里面就是透明的

网友:
是不是给零件给了玻璃材质。要是给玻璃材质的就变成半透明的了!

网友:
shift  + 右键     哥   看说明书

楼主:
明天我去试试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更改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