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设计课程中,深沟球轴承能否用于圆锥齿轮传动,还是必须使用圆锥滚子轴承进....

楼主(2018-06-28):
在机械设计课程中,深沟球轴承能否用于圆锥齿轮传动,还是必须使用圆锥滚子轴承进行设计?

网友:
深沟球轴承最好不要承受轴向力,圆锥滚子轴承可承受单向轴向力;圆锥齿轮会产生一定的轴向力,而且由小端指向大端。

网友:
看力的大小了,最好不要用,理论上就不合理

网友:
圆锥齿轮会产生轴向力,这个力相对于轴承的轴向承受力不大或者可以用其他办法抵消的话,是可以用深沟球轴承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复习一下轴承和锥齿这部分,回顾一下并进行实际工况分析,当然设计也不是一程不便的吧。这样才会印象深刻,听别人说很快就忘了。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看你轴向力大小了,课程设计你只要计算后证明选用的深沟球轴承可以达到使用要求,老师也会认为没问题,但是推荐使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而且,可能你算了好几次后会发现,你选不到合适的深沟球轴承!!

网友:
汽车差速箱用的锥轴承,角磨机用的深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