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请教

楼主(2018-06-28):
如图,红圈中摇杆转轴处采用滑动轴套,由于轴与轴套是间隙配合,导致该摇杆由于重力下沉,造成轴套单边受力,运动时磨损严重。请论坛各位专家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我想如果要保证不磨损,需要保证摇杆是水平的就行,这就要调整红圈端的摇杆的高度,保证摇杆水平就行了吧。
另外还需要保证红圈里支撑销的圆柱与支撑面的垂直度。
孔的硬度及形装公差还需要保证
仅供参考。

网友:
改成轴承吧。

网友:
几个方面:摇杆臂刚度不够,装配应力太大,连接方式不合理

网友:
不知道具体结构,如果结构允许,可以考虑在摇杆下安装铜块,摇杆受力的地方由铜块支撑且在铜块上滑动

网友:
改用轴承?结构允许在摇杆下面安装滑动支撑?是否能改变摇杆材质来进行受力平衡?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图是俯视图还是?这个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主视图。然后摇臂类似于悬臂梁的结构,导致轴与滑动套不同心出现磨损。个人建议两个方案:一、增加一个冗余配合,增加一个小的旋转轴,将摇臂悬臂梁的重力平衡掉。二、将此处的配合改为过盈配合,将轴套的位置改为具有端面的铜套,安装到底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