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和螺母建模螺旋线的问题

楼主(2018-06-28):
    最近做了一个丝杆传动,发现建模的时候,丝杆和螺母的螺旋线应该是相同的,要么都是顺时针,要么都是逆时针。网上看了一些教程,里面说的是丝杆和螺母方向是相反的,把网上的模型下载下来,发现也是对的。我自己的模型发现也是对的,十分困惑,不解,社区的朋友,都来讨论下看看

网友A:
如果截面不对称

网友B:
准确的说只有左右旋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截面不对称

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只有左右旋的说法

螺纹是左旋和右旋,但是螺旋线是顺逆时针

网友:
是左旋还是右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是左旋和右旋,但是螺旋线是顺逆时针

几何学对三维圆柱螺旋线的定义中,将其分为左螺旋线和右螺旋线两种,而且是以缠绕圆柱的方向定义的,跟顺逆时针没关系。后者是口语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