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及惯量的计算,电机选型

楼主(2018-06-28):
如图所示,机床采用单立柱双导轨的结构,两导轨中间是驱动用齿轮齿条,立柱总重预估1.5吨,立柱的移动最高速度要在50米/分左右,选取M2 36齿的齿轮齿条传动,减速机减速比1:10,伺服电机该怎么选?立柱1s内快速移动从0-50M/min,需要的扭矩怎么计算?快速移动到位时刹车需要的扭矩怎么计算?跟电机的转子惯量是什么关系?计算公式?请前辈们指点,拜谢!

机械结构

机械结构

网友A:
这些基本的电机功率选型计算 网上很多公式。按照最大加速度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基本的电机功率选型计算 网上很多公式。按照最大加速度计算。

看的脑仁疼,还是不会

网友:
没有牛人指点迷津?

网友:
论坛类似帖子一大把,所以都不想浪费时间。。。

网友B:
1.5T  滑轨摩擦系数按0.15
F=15000*0.15*10=22500
齿轮圆2*36+2=76
22500*0.076=1710 可以推动的扭矩
P*9550/140=1710  P=25kw  四级电机
惯性2/1MV2=2/1*15000*0.83*0.83=5166 刹车扭矩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错了,0.015.

网友C:
F=Umg
分度圆:D=2X36
扭矩匀速T=FXD/2=81
角加速度=23rad/s
惯量J=mxrxr=1.944
加速扭矩T=1.944X23=44.96
T总=81+44.96=126  考虑惯量后T总=12.6N.M   T匀8.1  电机轴的惯量J=0.01944/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T  滑轨摩擦系数按0.15
F=15000*0.15*10=22500
齿轮圆2*36+2=76

齿轮圆为什么要加2?
最后一行   (惯性2/1MV2=2/1*15000*0.83*0.83=5166 刹车扭矩)    V是什么意思?怎么算出0.83来的?再就是刹车扭矩这么大,那小齿轮肯定不合适了?
请恕我小白

网友(点评):
齿轮和齿条应该算分度圆的,加2是外径的尺寸,我弄过错了。V是速度0.83是换算称米秒。摩擦系数也搞错了应该是0.015的,所有的数据都减一位,我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轮圆为什么要加2?
最后一行   (惯性2/1MV2=2/1*15000*0.83*0.83=5166 刹车扭矩)    V是什么意思? ...

我想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最后MV2中的M应该是1500,不是Mg--1500x10,是不是这样?表示感谢!
不过我觉得轩然红君123老师的解答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mg
分度圆:D=2X36
扭矩匀速T=FXD/2=81

谢谢老师答疑解惑!
另外,角加速度我算的是24.5rad/s2,不知错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答疑解惑!
另外,角加速度我算的是24.5rad/s2,不知错在哪里?

突然回过神来,我按斜齿算的,算每转移动量时,还有一个0.94的系数
感谢,感谢!

网友:
看资料计算吧

楼主:
威望还不够,下不来

楼主:
回头温习,越算越迷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望还不够,下不来

努力吧,少年

楼主:
灌了一点水,下来了,可惜在学校里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看着各种公式,感觉对代号的解释还不够详细

楼主(2018-08-13):
引用 网友C:
F=Umg
分度圆:D=2X36
扭矩匀速T=FXD/2=81

轩然老师你好!回头温习,好像又有些搞不太清楚了:F=UMG=0.015X1500X10=225牛
                                                                                   扭矩匀速T=FXD/2=225X0.036=8.1  81?
                                                                                   角加速度为23rad/s  具体怎么计算的?
                                                                                  惯量J=mxrxr=1.944 明白
                                                                                   考虑惯量后T总=12.6N.M   T匀8.1  电机轴的惯量J=0.01944/3~5   这应该是将减速机考虑在内了
另外,我用软件计算,截了一个图,老师看看,软件上计算的转矩也不太一样

计算软件截图

计算软件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