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间隙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8-06-28):
想做个工装,就是将一个有孔的零件 装入一个定位销里 。 比如这个孔的公差是正负0.1 。 那么销是搞正负0.05呢,还是负0.05到负0.15呢。 由操作人员手工放入。

网友:
孔为什么是对称公差?这个间隙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点评):
原零件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网友:
手工放的话就尽量间隙配合吧,过渡配合不一定能放进去

网友(点评):
那您认为搞什么公差合适?

网友:
打个比方孔的尺寸是10你可以标注-0和+0.1,定位销可以标注+0和-0.1

网友:
这个大的公差也不是精密零件了,做-0.1到-0.15吧,如果有精密位置要求,只有用锥销加弹簧了,要不然没办法。

网友(点评):
准备接受这个说法。

网友:
只是做个工装而已,不牵涉到多个零件的互换性,让加工师傅自己掌握精度即可。标明你的设计意图即可。

网友(点评):
这是偷懒,不可取

网友:
-0.10~~-0.15

网友:
正负0.05肯定不行,孔-0.1的时候,销+0.05的时候,零件都是及格的吧,但是就没间隙了,变成了紧配合。-0.05~-0.15也不够。-0.1的孔比-0.05的销 小一点,也是紧配了。具体怎么定,看你需要的最大间隙和最小间隙多少,来定公差。

网友:
间隙配合就要小于下差啊,±0.05是会有可能过盈配合的

网友:
必须是间隙配合。

网友:
孔用0/+
轴用-/-

网友(点评):
孔已经成型,在批量生产不可更改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严,轴就直接上-0.15/-0.25之类的。如果要求严格,就直接出2种或更多规格,配装

网友:
问题描述的也是醉了,你还不如直接去测一下实际零件的尺寸是多少再做决定,毕竟实际值是最能反映实际状况的。建议你也不要过分相信图纸的标注,也不要高估加工师傅的水平。

网友(点评):
这是个长期小批量的东西,前面有质检的。 要相信图纸。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是有的    轴和孔用什么偏差,可以用多大的力道去安装。后面也有应用举例。

网友:
+-0.1配 -0.05到-0.015类似于JS/js,实际配起来,不靠热装的话,估计得砸进去。配-0.015-0.025,手装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