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水线上产品的搬送如何实现?

楼主(2018-06-28):
如图:产品是一张张切好的柔性物件(类似牛皮吧),需要将其移动到旁边的机子上加工,而且机子入口比较窄,高度只有150mm左右。
请问各位平时这种情况是怎么实现产品搬送的,还有就是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产品的定位(流水线上定位和感应产品有无再动作)。
望指教。

网友A:
用真空方式吸过去!

网友:
像这种柔性东西,我只能想到让它固定在固定板上,我们只要移动固定板就行了,当然固定到固定板上是手动固定

网友B:
柔性产品不易移动 要求生产节拍吗?

网友:
柔性的不好定位

网友:
真空吸盘,加机械手;或者直接用纵横交叉的滚轮阵列实现90°转角运输。
LCD玻璃基板自动化运输这些些都是常用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真空方式吸过去!

这个方法可以考虑,关键是这东西还可能比较重,用吸盘会不会中间熬进去呢,毕竟尺寸去到1000X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性产品不易移动 要求生产节拍吗?

生产节拍的话40s~50s吧,主要是后面加工耗时

网友:
产品挺度怎么样,摩擦力如何,运送过来是单张分离的吗;
分页机能否实现?

网友C:
有可能的话还是考虑整体流水线相对摆放方向整改吧,这是最符合生产逻辑的,生产也会更流畅

网友:
吸盘,一分钟可以来回多次。别用满皮带运送,用多条皮带,光电开关监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的话还是考虑整体流水线相对摆放方向整改吧,这是最符合生产逻辑的,生产也会更流畅

嗯,架在流水线上,或者说是流水线的一部分,用气爪拖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架在流水线上,或者说是流水线的一部分,用气爪拖拽

对!或者直接将加工机器加大,架在流水线上,作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这样快捷又节省空间。
哈哈,不了解实际现场状况,我们俩自己想象的很开心啊~

网友:
   吸盘 多吸几点呀,真空吸盘加码垛机器人。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在材料上丝印吧,皮革,布料。所以不好移动。那就做底板固定每个工件,或者像楼上说的,把机器和流水线整合在一起。直接在流水线上印刷。

网友:
用真空吸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用真空吸盘式机械手来实现,因为你这个有效空间太小,需要根据有限的空间设计机械手的结构。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将左边的设备整体垫高,使其和皮带线齐平  这边就好搬运, 现在的难度就是因为不是在一个平面,如果用机械手的话,也是没有活动空间的,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讲左边的设备垫高,

网友:
柔性的东西确实不好定位,我建议有两个方法去考虑:
1,使用真空吸盘进行搬料,但是因为是柔性的,吸盘吸到位后柔性的易出现变形,不好定位
2,在柔性的物品先放在固定的治具上,利用治具进行移动,只要保证相对运动的稳定性,精度是能达到的
如你图中所示,完全可以先放在托盘类的治具中利用治具进行移动,这样就比较好设计了

网友:
1、关于空间狭小的问题,左边设备的进料方式能否改动下,像抽屉那样子。
2、采用吸取方式取料.
3、至于产品的定位,如果定位精度要求高有没办法改善来料方式,可以考虑视觉。

网友:
可以做个旋转的板子,把物料反转过去,但是这个板子要有一定吸附性,可加装吸气泵

网友:
报纸印刷全自动生产线有些机构可以借鉴

网友:
坐标,在江浙沪吗?柔性物体我有解决方案。多大多重?什么材质。

网友:
我的建议:在输送机末端加一个棍子输送机,完后设计一种夹子(上下型的能将其夹住,而且进出口方向相反),这种夹子和棍子输送机不干涉,物料不是很重,夹子应该好设计

网友:
真空吸盘对于玻璃板一类的可能好吸一点,牛皮纸会不会太软了。。直接送进去不好么,像那种剥线机的送料机构似的。

网友:
气缸+真空吸盘就可以